联想 昭阳 E42G 不开机 被摔的

楼主(2011-03-14):
板号  LA3541P  VER2.0  ,  目测没有发现 掉零件 ,  裸板 光上CPU  电流 上到 0.6 A 左右, 然后掉电, 然后自动加点,到 0.6 A 左右,不动了,
各路供电  都正常,   0.6A   CPU 微温,   有复位,
刷了 BIOS  ,依旧

准备 加焊 北桥,南桥,CPU 座子

哪里坏的可能 大

网友:
折开桥看看有没有掉点。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摔的机器要看着地点在哪里,重点看身边的各个IC有没有脱焊,然后考虑南北桥是否脱焊掉点。

网友:
摔了的机器要花大把时间啊。等待楼主好消息。

网友:
北桥重新植株

网友:
最近修了好几个 摔的 ,PM GM965  PM45 GM45 的 机器 只要是摔的,都不要再干了,全部都是焊盘掉点,特别容易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