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主板老是烧一组的一个上管,求助

楼主(2011-03-14):
一块775主板,客户拿来的时候呢是点不亮的,上电测试复位灯常亮,经测试,发现CPU核心电压为0V,问题找到了,就从CPU供电芯片查起,这个板子用的CPU供电芯片是ISL6322,工作条件都正常,于是乎找了个ISL6312换了上去,板子冷却后上真CPU,然后上电触发,板子跑C1了,心里一阵狂喜,不料才得4秒钟就自动断电了,然后我拔电源 再插上,触发,板子保护了,用表笔测CPU的上管,有一个已经短路了,我拆出来换一个上去,触发,刚才换上去的那个管子又烧了,我又拆出来,不过这次那个位置我没装管子,然后开机测那个管子的位置的G极,发现电压有6.5V那么多,而其他的上管位置的G极是0V,怎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这个ISL6312是好的哦
那个老是烧掉的上管的G极接这个芯片的32脚

谢谢 大家 非常感谢各位大侠的热心帮助,板子已经修好了,后来我参照了大家的方法,把那个老是烧管的那个位置的2R7和103电阻和小电容全部换掉,现在已经不烧。不过我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我测2R7和103电阻的阻值都没发现什么异常啊,如果说是那个电容短路的话 一般来说短路大多都是拉低电压而已,怎么会是加大电压的呢? 而且现在正常了我用表笔测每组管的G极发现都是10V去 但就是不发热 怎么又怎么解释呢?

网友:
驱动信号相位输出不平衡,你怎么断定ISL6312是好的哦,有没有换过啊,这种问题一般是主控芯片坏的!!

网友:
你查下IC旁的 小电阻阻值正常不,很多2R2之类的坏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没发现什么异常哦,有一组供电的上管的G极 无论上不上CPU始终是6.5V是芯片有问题吗?

网友:
从楼主说的来看,好像是6312的输出不正常,造成只有烧坏的那路管在工作。如果确定6312正常,那仔细查查它周围的元件。

网友:
不行把上下对管全部换掉试下,再不行换芯片

网友:
CPU供电芯片是ISL6322应该换下,确保是好的。

网友:
感觉6322有点异常,I sen输出过大,换一个这试试

网友:
2R2的电阻坏得很多 具体查一下烧坏的那一组到PWM 看连接了些什么元件 回路中的电容坏了也会单烧一组

网友:
下管可能存在问题吧。。。

网友:
把6322换了试一下

网友:
一个小发现 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遇到的烧cpu供电的 板子     一般主板CPU都有好几组供电  缺一组也可以用的    好多板子换供电后还会烧    没办法就不要了 把那一组全部拆掉     不过也没有见客户返修  嘿嘿    若是不行 你可以采用我的方法试试  保你满意

网友:
换供电IC啊 上下管都换

网友:
把管子全换  查一下周围元器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烧哪组管子就拆掉哪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我也不懂既然测试小电阻是正常的那么怎么看得出是这个电阻是有短路呢。还有6.5V都已经很热了而10V确实没。真奇怪啊

网友:
10V...你测的是下管吧

网友:
测量上管周围的电容电阻是否损坏,也可以直接把那相供电直接去掉,看能否使用

网友:
反馈电路中的电阻变大或小滤波电容轻微短路造成的反馈电压变小.使G极控制加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少一组功率低了,有可能其它管超负荷的

网友:
应该是反馈电路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恩  是会超负荷的     拆掉后多试一会      用手触摸其他几组供电温度是否很高    如果不高 那是可以用的   我修过好多块   也没有返修过

网友:
看结果如何

网友:
如果客户知道我们吓掉了他的MOS会不高兴的 可以断开  哪想上MOS就烧的那想 相位反馈电阻  吗 这样可以不用下电阻了   这样行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