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U A8N5X跑50代码,不亮机

楼主(2011-03-14):
AUSU A8N5X跑50代码,50代码前闪过45代码,就卡在50代码了,刷过BIOS无用,加焊了NF4单桥无效,加焊CPU座子无效,最后代换了IO还是无效,始终跑50,真的晕了,上次有一块板华硕跑54代码,结果也没有修好,现在又这样,I服了!

网友:
扔了好了,呵呵,

网友(点评):
直接扔了好了, 还修什么啊。

网友:
桥虚焊了,ASUS的通病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这位师傅,做修理的,可不是随便丢弃的,至少要弄个明白才踏实啊!

网友:
这个主板是桥问题...

网友:
我有这块板子,跑50也亮机。你用的什么显卡?可以换个大功率的电源试试

网友:
绝对是桥的问题 我修过好几块都是做桥好的   你再把桥做一遍试试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哥们 ,桥  桥  桥 。从做试试了

网友:
遇到七彩虹的也是这个故障,补焊桥得一段时间,不久又出现了。应该是单桥的问题

网友:
桥呀.  想搞明白,  改个桥上

网友:
焊了不行就换个桥试试呗,除了焊桥和换电容(很难换)其他还在起步阶段

网友:
单桥的·
  做桥就可以解决了啊

网友:
重植下桥试试

网友:
好熟悉的面孔哦,这玩意吧,有欢乐就有杯具,曾经有七八台这机子,用风枪吹吹都亮了拿走,好的两个月,不好的十来天,还有拿去就不亮的,后来心一狠用电炉子烤,直接烤挂了一片其他不敢烤了,再吹吹,又拿走了,现在这批板子都被我脱光了衣服剃光了毛躺在纸箱里等收垃圾的上门了

网友:
下点本钱,加悍不行,就换桥

网友:
NF4 大多是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客户说超过100块就不修了,本来这机器有配置也不高,修理费高了,他也不想,换桥成本太高了,而且风险又大,只有放弃了!

网友:
桥要重做么

网友:
NF4这个板跑50是正常的,一样能开机,应该是测试卡问题,换卡再测

网友:
换个诊断卡看看。连上显示器。

网友:
原来如此跑50要旱桥啊

网友:
我感觉应该也是桥的问题.我也有一片跑50的.不过还没有修好.就是有时就点亮了,有时放一放又卡50,不过还没有去加焊桥.

网友:
我现在有一块A8N5X的,跑45,50,再00。是不是和桥有关

网友:
哎,一接显示器居然亮机了,不知道是诊断卡的事,还是有的主板是这么跑的

网友:
45,50为桥空焊,且是单桥,空焊是通病,NF4的桥是厚桥不好烤,可以多烤几遍试试,或换一台好一点的BGA试试。

网友:
内存供电或插槽

网友:
加焊北桥吧。我的那片板加焊了之后就可以点亮了。

网友:
做桥不行的话,可以换32.768KHZ晶振试试!

网友:
值得学习一下。一般就是电容和桥有问题

网友:
把显卡取了,看跑不跑码,看PCI-E耦和电容对地阻值,找准问题才下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这位师傅,显卡取了还是跑50代码,肯定是还没有过内存这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