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内部进得了水,听说是真空的,不会进水

楼主(2011-03-14):
如果将硬盘放入水中,10天后,硬盘内部即盘片的地方会不会进水,请各位懂硬盘的说说,昨天和一个朋友为此事争论了好久,朋友说是真空永远不会进水的。

网友:
那你拧开螺丝看看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里面不是真空,就是无灰尘的一个空间,进不去水。

网友:
应该不会进水,除非水深达到一定压力!!!

网友:
硬盘是真空的话,早就被压碎了,你也不想想看,那个盒子能顶得住一个大气压力吗,只能说它是与有尘的空气隔离的,而并非真空。放进水里泡上十天,里面可能会有水,从磁头控制线接线那里进的,旁边应该进不去!!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没有水的,硬盘真空密封。硬盘运行的无尘环境。而且封口处都是用胶粘合的。

网友:
一口气看了几十贴有的贴真好笑,硬盘是无尘的并不是真空的,因为硬盘长时间工作内部会发热并增加内部气体的膨胀的,这时就会向外排出气体。不用时盘体会逐渐恢复环境温度并会向盘体内部充入气体,只不过它的气体被过滤后进入盘体前已经是无尘气体了。

网友:
水会直接从进气孔进去的,我开过好几个进过水的盘,里面水和粉(进气孔处过滤物被水冲出来的)一塌糊涂,有的里面还有很多黄泥。

网友:
明白了,以前也是听说是真空的,打开就废了。谢谢!

网友:
别人云亦云,呵呵...
更正下...
盘腔里当然是有空气的...
盘腔里不是真空的...
硬盘是比较容易进水的...不需要太大的水压...
封签只是保持内外压力一致的...当然不能就直接开个口,会进灰尘,所以也起到过滤的作用...
你不用和朋友再争论.你知道不是真空的就行了...
不建议没条件的朋友开盘.呵呵.

网友:
9楼的还笑人家了,里面不是真空并不是说会压碎盘片,而是真空不导热,转不了多久就烧毁了,更不是9楼说的像排气扇那样一头进一头出,里面充的是一种惰性气体(氮),当然也是无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普通硬盘是会进水的,也不是真空的,盘体跟外边是有通气孔的,

网友(2011-04-18):
到底谁说的对啊。 。。迷茫了

网友(点评):
不要迷茫,不是真空就是了.多看些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会的     硬盘内部与外部环境为了保持压差一致  会有一个孔经过滤     水会从这孔里进去

网友:
不是真空的,真空不导热,硬盘早烧了,里面充的是纯净的氮气(惰性气体),纯净度很高,硬盘转速高,如果有一粒灰尘掉在盘片上就会被高速转动的盘片打到形成坏道

网友:
怎么会是真空的呢,,,

网友:
没听说里面是氮气,,,,

网友:
你从网上查查就知道了,充惰性气体是因为在盘片高速转动发热后不易产生氧化反应

网友:
硬盘内部是氮气???

网友:
我觉得讨论这种硬盘根本就没有意义,你两人分别将自己用着的硬盘同时下水,10天后,看谁的还能用,不就可以见分晓了吗?哈哈哈。。。

网友:
对此我也充满了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