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装系统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1-03-14):
cq40 GHOST好系统后 开机就显示No bootable device-insert boot disk and press 是什么意思
OTA

网友:
硬盘问题吧!好像是找不到系统文件!

网友:
有些也说是硬盘问题 但是检测了没问题

网友:
硬盘引导出错 你把硬盘模式改一下在G一次 最好是在PE下G

网友:
这是系统的引导出问题了!
首先测一下硬盘看看是否有坏道什么的,看看盘是否健康
其次,你用PQ看一下,是不是没有把C盘设为“作用”

网友A:
动动数据线

网友A:
硬盘问题或系统装时出错了。。。

网友:
少安装了一个驱动,建议用HP光盘重装驱动

网友:
注册表出错
不要用U盘进PE
直接用光盘 一分为4 分区 就OK 了

网友:
英文意思是 ;没有启动设备,插入启动盘,然后按任意键。

网友:
应该不是开机启动项吧 开机启动项错误的话也不会提示啊

网友:
进PE,用DM把系统硬盘的系统盘(C盘)设置成活动即可.

网友:
楼上都好多误解,这种问题其实都很好解决!如果客户硬盘没有资料的情况下!DM填充0到1%,在重新分区设置活动分区更新MBR就可以了!

网友(2013-11-10):
我的是这个提示,但认不到硬盘,不管在哪里都认不到,硬盘换过了

网友:
先检测确定硬盘是好的 然后引导一下 不行最后重装系统。

网友:
mbr没有添加主引导!

网友:
意思是没有分区表。。重新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