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上网本维修心得

楼主(2011-03-14):
一个杂牌上网本 没牌子的 凌动N270 1G 160G 集显 拿来时候点不亮 接可调电源 待机0.02 上电
0.31 0.53 0.62 0.59 0.57 0.56 0.60 又掉到0.02   根据维修经验是 北桥空焊 内存不过 加助焊剂 加焊北桥 3分钟版 安装 上电 点亮 正常 搞定了  150元赚到手

网友:
我加焊过好多北桥    发现只要电流能上0.4左右  差不多加焊北桥都会好的

网友:
一般BIOS放电会好

网友:
CPU空焊的也多

网友:
山寨上网本多数是桥的问题

网友:
上网本一般就U和桥虚焊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