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945P-G开机搜索BIOS文件,

楼主(2011-03-14):
今天接了一块技嘉GA-8I945P-G开机搜索BIOS文件,
显示如下
AWARD BOOTBLOCK BIOS V1.0
COPYRIGHT (C) 2000 AWARD SOFTWARE,INC
DETECTING FLOPPY DRIVE AMEDIA....
SCANNING BIOS IMAGE IN HAR DRIVE...
SCANNING BIOS IMAGE IN FLOPPY DISKETTE
CAN NOT FIND BIOS IMAGE IN HARD DRIVE OR DISKETTE.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客户反应之前有时可以正常开机进入系统,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提示,在我这试一直都出现这个画面
大家指点下。。。谢谢

问题解决了,最后找了一条内存换了就好了,原来是内存惹的祸,我想应该是开机时CPU读取BIOS到内存运行,但内存有问题导致运行出错,而技嘉的BIOS有恢复功能就出现上面的提示了

网友:
不一定,有可能是键盘某个功能键卡住了,叫你刷写BIOS

网友:
技嘉的掉BIOS多见,刷个看看

网友:
要不换根内存看看,

网友:
先放电,不行就刷BIOS

网友:
直接刷BIOS  技嘉的BIOS 很好找  又不是很难找    以后遇到这种问题 自己先处理一下  若是不行再求助   其实很多问题很简单  而是自己想的太复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已经刷过,一样是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没有接键盘试的,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已经放过了,BIOS刷过,无果

网友:
查一下 bios 条件 够没有

网友:
把外接的东西全拔了 留一个硬盘开机看看 要是涛声依旧 把硬盘也拔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换内存好了,谢谢指点!!!

网友:
内存引起吧

网友:
像这种情况,我遇到过3回了,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知道了,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谢谢分享了,是什么内存啊,在其它板会不会也这样啊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BIOS问题,换个内存就好了,只是碰巧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本来想也是BIOS的问题,刷了BIOS还是不行,这种内存不行引起的应该比较少吧

网友:
我在修板的过程中,碰到内存故障引起的有几次。但大部分是刷BIOS之后故障才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