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rp换屏

楼主(2011-03-14):
原来的屏是14针的想改装上20针的屏的改怎么改啊,请各位大侠帮帮忙指点指点,拜托拜托,先谢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很好改的 ,你把供电接好 再把信号和时钟接上就可以了,还有个地也要接上的

网友:
20PIN单6定义:

3.3V
3.3V

1:电源2:电源3:地
4:地
5:R0-
6:R0+ 7:地
8:R1-
9:R1+
10:地
11:R2-
12:R2+
13:地
14:CLK-
15:CLK+ 16空 17空 18空 19 空 20空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00欧左右)指针表20 -100欧左右(4组相同阻值)

14针是单六,所以找一边一脚阻值在400-600欧的应当为供电,其它六组就是信号线了,另一边是GND

网友:
找买屏的卖个14针转20针的转接头

网友:
还是不太明白,时钟和信号是不是都得一对一接好啊?

网友:
大侠们是不是把相同颜色的线接上就可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