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关机是白屏是哪里有问题

楼主(2011-03-14):
今天收到接到到tcl 15寸液晶显示器,客户说烧冒烟了,我打开一看确实高压条烧了一个洞,我把通用高压条改过之后,正常显示,其它按扭都可以正常使用,按关机键发现关机后是白屏,指示灯也灭了,这是不是驱动板的mcu坏了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
控制信号不对,重新测量一下

网友:
同楼上开关信号没有接对。

网友:
是驱动板的问题.看一看屏供电的控制管是不是坏了.

网友:
控制信号没改对

网友:
我遇到过改对也关机也白屏的。
绝对的高电平开,低电平关,
绝对的没改错。
只能理解为驱动板故障。

你量一下驱动板的ON/OFF信号会有会是一直高电平就清楚是哪里故障了。

网友:
应该是你把高压板的信号接错了,ON/OFF接到ADJ上了,接另外一个应该就会解决了

网友:
关机后 高压板仍工作 少一个关机信号

网友:
先测一下驱动板子坏了没,看看开启信号在按开机键的时候有没有高低电平跳变,如果有可能是高压板的控制信号没有接对

网友:
如果开机黑屏有可能是开机信号问题,有的机型主板开机信号给出的是低电平,关机高电平。

网友:
我也是感覺是adj 和on\off 接錯

网友:
真是见鬼了,原来我反过来接试了3次都不行,有时还带一条较宽的亮带,以为是屏坏了,但是刚接到机时试的只是亮一下就灭了,屏是好的,心想不可能改高压板把屏搞挂了,后来客户来了我就说你的屏还有问题,当场用单管点给他再看,一看又是好的,后来又把四灯管的高压条接回去一试,OK,但关机亮屏,于是把两个信号再反一下,怎么又好了。郁闷

网友:
你插上信号线看看屏供电有没有高低跳变  可以吧信号线飞到屏供电上。

网友:
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控制信号没接对吧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