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未来窗指示灯闪,开关可以控制亮还是灭

楼主(2011-03-14):
今天接到台LG纯平未来窗T713SH显示器,上电后指示灯会亮下然后就变成一闪一闪的,黑屏不显示。按下电源按键可以关,关后指示灯不亮,开的时候又是这种现象。拆开后量下行管,各组电源都没有短路现象,上电量电压也都正常。没有办法了,求助下高手。

网友:
场电路不正常也会导致保护

网友:
行电路问题,注意行管和高压包

网友(点评):
注意回复要有实质性的建议或意见!

网友:
断开行电路看它还闪不,不   闪的话就修行。

网友:
断开行还是会闪,怀疑是MCU的问题,所以没有花精力去弄了,叫客户换一台。这台当卖垃圾处理。

网友:
没办法!太旧了,维修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