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00gt核心供电场管烫手

楼主(2011-03-14):
一片铭瑄极光8600gt,故障不显,加焊GPU后可以正常显示,但GPU和GPU供电场管发烫,又重新加焊GPU后,GPU温度正常,可以正常跑完3dmark06,但gpu供电场管还是烫,更换上下管后无果,又更换电源IC(RT9232B),还是烫,更换上管12V滤波电容后还是烫,
真上火

网友:
换个大一点的场管看看啊,有波形看就好咯!!

网友:
怀疑旁边的电解电容是不是OK的

网友:
打一下波形看看正常不?电源IC旁边的贴片电容已会影响。

网友:
难解!确定核心有没有做好?

网友:
感觉还是IC的问题

网友:
巨汤的话看看是不是 耦合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