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T131开机键无电压维修。

楼主(2011-03-14):
明基JYBOOK Lite T131-LC02,主板为T11-MB。CPU焊在板子上的,AMD SB800单桥,独显。按开机键无反映,实在找不到图纸,只好盲修了:去电池,插上电源,电流0.01A,3.3V,5V都已经产生,测开机键两端均无电压,心想可能是开机芯片WPC8763LDG的问题,但没图纸不知道开机键到开机芯片会经什么元件?跑线路现只能跑到插口CN1处,之后就不知道什么办了,请老师们帮帮忙吧!

网友:
开关一般连到开机芯片第二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