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15液晶显示器电源故障

楼主(2011-03-14):
故障现象:长城M915,型号:M8WHQ5,液晶显示器不接电脑开机一闪黑屏,接电脑后隐约可见模糊无色十分暗淡的图像,菜单能正常显示,但无法调整屏幕亮度。
检测:通电见屏显无信号,2秒黑屏,电源高压一体板,电源管理芯片LD7575PS 高压管理芯片BIT3713。
维修经过:输出无信号说明高压电路点亮灯管,驱动和屏都能正常工作,2秒黑屏说明电源或者高压电路有问题,检查发现400V82微法电容鼓包,更换后,故障依旧,测5V为5.2V,12V居然19V。而且不稳定慢慢升高,观察5分钟电压升至21V,怀疑电压反馈电路故障,光耦为817CN,短接817CN3 4脚测电压无变化,推断7575PS脉宽调整电路失灵,更换7575PS后故障依旧,外接高压板灯能点亮,驱动板高压启动信号正常,更换7575PS2脚电容,故障依旧,1脚接地电阻100K正常,高压部分BIT3713没有资料,不敢强制启动,又电压过高,不敢随意去保护。从损坏的元件看应该属于市电部分高压,但是更换元件后,周围电路没什么毛病,维修陷入僵局。
求3713和着款机型的电路图资料,还烦请大家帮忙分析故障原因。

网友:
   你可以把去高压部分供电部分的那个保险拆下看看有没有同样的问题发生.慢慢试呗.祝你成功!

网友:
这种现象都是高压变压器间题把高压变压器换掉试一试

网友:
这个故障诊断真的很郁闷,从一开始的市电高压滤波电容鼓包,修到了开关电源管理集成块脉宽调整部分坏了,到灯高压电路故障,我现在少3713资料,而且此机器的高压输出电路很奇特,怀疑有电容倍压成分。正在分析电路呢,有时间吧电路图上上来,没办法了,老衲跟它较上劲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升压变压器!施主烦请告诉老衲哪里去化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