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9000加焊显卡后,不触发.以解决.论坛没有转积分功能.晕

楼主(2011-03-14):
hp dv9000一台 intel cpu 独立显卡 945北桥 ,一开始是灰屏,用风枪吹亮了,于是上bga 做完下来,不加电了,触发3.3v有跳变,但是不加电 ec换了个,还是一个问题。 可是大概摁开关100次,可能有一次能加电,非常奇怪。求解答,非常感谢,ec是ene kb3920qf。如果有哪位帮到忙,本人自动转50下载分,谢谢各位了。

显卡已经拆下来了,还是不加电,南桥已经起震了.ec附近晶震也起震了.目前绝望中。

最后发现 这个是磁休眠的 休眠键 ,除去2磁休眠2极管,后加电。

网友:
不触发一步步查
首先南桥和EC32.768晶振要起振,然后就是pwr-sw# RSMRST# pwrbtn# slp-s3#  slp-s5#

网友:
显卡没做好的可能性比较大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DV9000的机器。是客户自己超频吧机器搞坏了 拿过来的时候不加电
  修了几天都没修好。查来查去不知道烧到哪里去 了。没有电路图就没修了。叫客户换主板闲太贵没换就取走了! 哎! 笔记本没事瞎超频干什么

网友:
这种问题, 摸不著头脑,,,  我建议 不修,,, 费脑子,   前提是必须有好心情的

网友:
把显卡拆下来,看看可以触发不

网友:
看一下下是不是显卡坏了

网友:
显卡坏的可能性比较大,最好把芯片拉下来重做

网友:
怎么审核这么久?

网友:
自己给顶起来,别处罚我,要不到第二页就没人看了,而且为什么,前边有个人的回帖没有了,那个人回的最有用了

网友:
呵呵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首先南桥、EC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满足后再查触发电路,尤其是PWR-BTN,这个信号应有高-低-高的跳变,我想你多半是问题出在这里。

网友:
给你图纸 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这里发图纸也要下载分的啊,不能奉贤下吗。而且还是十分

网友(点评):
你分拿来干什么用,当传家宝吗。不就是下图纸用。

网友:
直接用镊子短接EC开机脚.看能不能开机.如果不能.查EC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ACIN  LID  RSMRST,看EC是否有发出开机信号给南桥.如果没有.可能就是EC问题.如果有发出.南桥没有返回SLP_S3#和S5#的话,就要查南桥这块了.

网友:
把显卡拿下来再试能不能加电。 如果能,就重新植球或换芯片。

网友:
楼主你看下其他开机条件撒,能开机又不是晶振ok,就行了

网友:
下掉显卡能不能通电,是不是显卡做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下载归下载,但是你这样随便回答下,就要人家分的行为很不地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