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 CPU核心供电不正常 ,触发掉电的问题

楼主(2011-03-14):
最新HP

网友:
3208第一脚 开启信号有么有

网友:
1脚开启信号有3.3V的,如果这个信号没有那么33脚也就不会起振了

网友:
可能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
恩,我再换换VCC_CORE电感试试

网友:
换CPU  CPU换了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CPU换过,问题依然,刚才又把电感也换了,还是一样,郁闷啊.只怪自己技术不精,呵呵

网友:
看看   有 没有  复位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25PIN没有起振,而33PIN触发后起振正常,输出1.5V电压了,而26  29 脚没有电压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热心帮助,此机已经修好,换了R149  C128后25脚起振正常,上CPU电流一路上升到1.22A,接屏出现久违的HP LOGO ,但我还是不明白R149 C128怎么会引起25PIN不起振???望朋友们再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
R149 C128 测得这两个元件有明显损坏嘛!没有的话怎样知道他们的问题?
问题解决了!请再写一次维修过程!让我们了解下!

网友:
此机上CPU触发就掉电,而且掉得很快,但取了CPU不掉电,最先怀凝CPU有问题,但换个CPU还是一样掉电,所以就不上CPU触发去量ADP3208的工作条件,发现两组供电只有一组工作正常,也就是L504上无电压,进而发现3208的25脚触发后电压没有超过5V,那么就说明3208的25脚内部没有起振,所以26  29脚就不会输出脉冲方波去控制上下管工作,以为3208有问题,换3208还是一样,怀凝D507  C122  R145不良引起25脚不起振,换了后还是一样,又怀凝Q32  Q34  Q35 不良,换了也不行,因为没有示波器只能这种把怀凝的地方换了试试,最后把电感也换了也不行,我想想能引起25脚不起振的地方都换了,为什么还是不行?实在没办法了,看看也就只有R149  C128没换了,可检测它们的阻值又正常,也就不管了,反正只有这两个没换了,干脆也换了,换完后一试25脚有6.23V的电压了,我知道问题已经解决,上CPU触发电流一路上升,但我现在还没搞明白R149  C128 怎么会引起25脚不起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此机上CPU触发就掉电,而且掉得很快,但取了CPU不掉电,最先怀凝CPU有问题,但换个CPU还是一样掉电,所以就不上CPU触发去量ADP3208的工作条件,发现两组供电只有一组工作正常,也就是L504上无电压,进而发现3208的25脚触发后电压没有超过5V,那么就说明3208的25脚内部没有起振,所以26  29脚就不会输出脉冲方波去控制上下管工作,以为3208有问题,换3208还是一样,怀凝D507  C122  R145不良引起25脚不起振,换了后还是一样,又怀凝Q32  Q34  Q35 不良,换了也不行,因为没有示波器只能这种把怀凝的地方换了试试,最后把电感也换了也不行,我想想能引起25脚不起振的地方都换了,为什么还是不行?实在没办法了,看看也就只有R149  C128没换了,可检测它们的阻值又正常,也就不管了,反正只有这两个没换了,干脆也换了,换完后一试25脚有6.23V的电压了,我知道问题已经解决,上CPU触发电流一路上升,但我现在还没搞明白R149  C128 怎么会引起25脚不起振????

网友:
芯片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
回复 网友B:

3208的工作条件都满足的,33脚起振的,触发后有6.2V的电压,25脚没触发前有5V供电,但触发后变成4.95V,所以我怀凝3208坏,最后还是换了R149  C128解决问题,所以我不明白这两个东西在这个电路中是什么作用?怎么会引起25脚不起振?能帮我分析分析吗?

网友:
牵一发而动全身,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啊,搞的我郁闷极了,

网友:
是不是定时电阻啊

网友:
电阻是不是无穷大了```电容短了还是失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