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一开机,可以检测26,但是一到那里就自动关机了!请维修思路

楼主(2011-03-14):
(无正文)

网友:
有没有换过显卡试试。

网友:
是集显的还是独显的啊试试加焊下北桥

网友:
没加显卡!桥不热正常阻止

网友:
把内存取了,过10秒也应该会断电的哦。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想帮忙,但问题说的不清楚,型号?若是G41的有可能是过热保护,掉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了,空板子加电也是这样会断电!哪的事?

网友:
精英啊?莫不是座子问题?还是io?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