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耐美ELT500AWT接主板熄火

楼主(2011-03-14):
输出没接主板前,用数字表量得绿线为3.25V、紫线为5V。绿线与地线短接后,电源正常启动运行,测量各电压端均正常。但是接入主板后开机,见CPU风扇马上运行,几秒后就听到硬盘启动声后立即掉电,再按开关不起作用了(关掉220V电源几秒后可启动,再就如前面所说的)。特向各位大师请教,先谢了!

网友:
是什么样的主板

网友:
你先用假负载测测全板电压

网友:
电源各路电压输出正常的话,应该按照带不起负载的症状查查。详细操作本版块搜索!

网友:
945芯片的主板。换另一个电源是正常点亮的,所以确定主板是好的。 安耐美ELT500AWT电源接旧机主板,同样CPU风扇转一下就断开了。

网友:
应该是带不起负载哦

网友:
电源保护了

网友A:
拆开电源仔细查看输出部分电容,应该有鼓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电源仔细查看输出部分电容,应该有鼓包的。

拆开了,鼓了一个最接近散热板的电容,容值为10V1500μF,是待机5V的滤波电容,就是补助电源变压过来的次级电源。换了一个10V2200μF上去,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B:
有可能是带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带不起

是带不起负载吧?

网友C:
300V电路问题  均压电阻开路 大电容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0V电路问题  均压电阻开路 大电容失效。

该电源为主动式PFC电源,好像没均压电阻吧?只有一个大电容拆下测量了,原330μF下降为290μF多点了,应该差不大。按3#楼师傅方法,接假负载(12V35W摩托灯泡),5V能点亮运行,12V一闪就掉电。初步判定是12V的问题了,下一步先代换该处的滤波电容看看能解决不,再下就是整流管等。

网友:
12V滤波电容和整流管没问题。7#楼正解。在恶补保护集成电路PS223学习中。

网友:
      LZ这型号的电源我没修过,但这芯片我用过。给你如下建议:
        1.检查共模线圈(或者电流取样电阻)是否虚焊。
        2.检查5,7两脚电阻是否变值。这两个电阻是设定12V输出电流的。
        3.检查6脚(1.25V)电阻是否变值(VCC=5V,一般是62.5K)。
        4.VCC(第15脚)对地的滤波电容,或者限流电阻。
        5.如果上面都没问题,就要换芯片。SB5V电容出过问题,它的VCC一般也是SB5V。

网友:
先排除电源本身,我就有一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在网上找到了该芯片的应用图和调试流程图如下:

网友:
按调试流程图,FPO端接地,能开机——是低压侧的故障;FPO端复原,PGI端接地,能开机——是因UVP低电压保护或OCP过电流保护了。但开机的时候,特意用数字表量了输出的使用电压都是在正常值内!根据15#同学的检查,确实要换保护芯片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