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插上电源没网,拔掉电源有网,

楼主(2011-03-14):
笔记本插上电源没网,拔掉电源有网,奇奇奇iqqiqiqiqiqi怪怪怪怪怪!
请大家给个维修思路,以及原因

网友:
之前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外接USB网卡 就不停的启用禁用,但是网卡是正常的,试了很多次不得其解

网友:
我只遇到过插上电源温度会很高。单用电池温度就正常的现象
    希望楼主能解决这个奇怪的问题 然后和我们分享一下,哈哈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故障,发下型号?

网友:
不的其解

网友:
我见过两次这种问题了,请有经验人给个路子

网友:
以前有碰到过华硕的,是用电源网速就很慢,用电池就正常!

网友:
奇怪的现象,找个网卡芯片换上试试

网友:
楼主搞定了没?
很想知道结论

网友:
LZ搞定了请详细说明下 啊,以前也看见过的哦

网友:
楼主 修好了吗 期待答案

网友:
没有哦,正在等大家的回答啊!

网友:
是不是原装电源呀。

网友:
暂时没见过这种故障      这年头的本本是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也个问题是好怪,不过我目前还没有遇到过,,期待故障原因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
  这个真没见过,那上面的都解决了吗?  说下啊  都只说缘故 不说结果

网友:
不会是电源杂波干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