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卡上的资料乱码了

楼主(2011-03-14):
小弟有张TF卡,上面有些视频,都是用手机录的,结果全都变乱码了,在网上搜了一下,有人说用chkdsk/f 来修复可以,我用了一下,结果视频所在的文件夹video不见了,我该怎么恢复过来?

网友:
打开文件隐藏的选项,看看是不是被隐藏了。诸如found.000之类的目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空间现在都腾出来了,我2g的卡,现在有1.8G

网友:
网上找下数据恢复软件,扫描一下你这2G的卡,如果能找到,还有一线恢复的希望。如果扫描不到,那就没什么希望了。

网友:
chkdsk/f 修复过的话应该在FOUND.000里

网友:
findata3.0基本上能找回来,不能乱码不能恢复,用WINHEX看一下是不是可以恢复

网友:
用数据恢复试下。恢复也没办法的话那就真没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