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无法开机

楼主(2011-03-14):
接到机器是别人修过的,做过南桥,I/O,换过TPS51120,现在的故障是接上可调电源,上面显示有0.04的待机,可在板子上实测3.3V,5V.待机电压没有,测TPS51120的公共点有主电压进来,开关键上有3.3V的电压,不知道往哪里查,请各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
测下   外围   MOS管

网友:
电源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查TPS51120的工作条件

网友:
看下51120工作的条件

网友:
你有没有看回复丫!查下TPS51120的工作条件!

网友:
这机器就是华硕的做的,可以参照华硕的时序修

网友:
给你发个图纸看一下

SL400 SL500 独显.pdf

网友:
对照图纸测一下51120的工作条件都具备不。如果没有再查从哪里来的的。

网友:
先看下开关有没有问题,3v,5v有时开机才会有的,再查查kbc吧,还有南桥的rtc

网友:
重点看3,5V的PG信号,以及3,5V对地阻值

网友:
看看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修3V、5V待机。

网友:
我现在人为的给它加啦个开启电压,3V,5V 待机有啦,可是还不开机啊,我想问下VSUS—ON这个信号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
我开始以为是南桥和I/O是坏的,订啦俩换上,涛声依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