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来了个显示器看不清Excel表格的。。。

楼主(2011-03-14):
今天来了个看不清Excel表格的表的,无从下手。。。调亮度,对比度都不行。复位也不行。。望高手解答
不是图的问题是显示器的问题换个显示器就好。。。。是不是屏老化啊

打开空的Excel中的格都显示不清  是显示器老化还是。。。。显示器是19联想方屏

网友:
上个图看看..什么也没有..让别人怎么说呢.

网友:
对呀对这样的故障组号上图,直观,也好叫我们没见过这故障的人有感性认识。
感觉是接触故障

网友:
顶顶  望高手解答

网友:
你可以尝试一下把屏和驱动板连接的线拔 下来重新插一下试试。我遇到一个三星的有类似的情况 ,就是这样解决的。哪个屏就是看东西很不清楚。

网友:
说不清,,,,,需要看看图是什么样子,才能下结论。

网友:
用通用板测下屏是否有问题,如没问题,测试驱动板,高压板,逐步排除故障

网友:
怀疑是屏线的问题,分开各部份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复位不好的话,你刷遍程序试下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呢

网友:
程序......估计程序可能性比较大(MCU)...再有就是接触方面了...或者换一换VGA线....用通用板点一下..排除屏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刷新率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的对比度达不到了,测下屏上的电阻吧,有100欧的,也有120的,估计有变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