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开机报警

楼主(2011-03-14):
一联想笔记本电脑,型号记不清了,开机报警,屏幕没有任何显示,内存条和硬盘都重新换过,故障依旧,但是在报警的同时按F2可以进BIOS,F12可以出现启动设备选择,进BIOS后恢复出厂设定值,后重启正常,客户说有时开机正常,有时就出现这样的故障,BIOS中的日期都是正常的,各种设置也都没什么问题,请教各位大侠,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会不会是键盘坏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机子   键盘有问题      你的情况 好像有点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