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可以互相换么?

楼主(2011-03-14):
有台东芝EX1/524cwe的
笔记本
·主板受潮,不太值得修理了,但是屏幕非常好,我有台东芝的J60也是15寸的,看主板上的接口很相似,能拆下来交换使用么?
笔记本

网友:
可以的,只要供电脚没有搞错了,就行了

网友A:
怎么区别供电脚呢?看平后面的接口就行了么?我是小白,希望能讲的清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