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液晶进入工厂模式???

楼主(2011-03-14):
液晶进入工厂模式是什么意思?进去之后能干什么??怎么进去啊??每个机子进去方法一样吗?
方法

网友:
等同于吧恢复出厂,当显示器颜色不对、无法用正常方法调节颜色时可使用此方法。几乎每台不同的显示器的进入方法都是不同的。

网友:
弄错了 修我的显示器修的郁闷当去保护的方方回了帖子 实在对不起,本版置顶帖子里有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

网友:
小毛病,液晶偏色或者小问题可可以通过UI,用户菜单调整好。
工厂模式,就是你遇到比较大的麻烦的时候,进去了,有更多更高级的调整项,比如屏幕的特性,更深层次的颜色调整,双输入端子的显示器,哪个端子优先显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