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前正常,进系统就黑屏,,IBMT42

楼主(2011-03-14):
本来暗屏,换的灯管,,好了,

客户拿走,一会回来了,,说屏上出了一条线, 我一看确识有一条线,我说这是屏的问题,你拿走时好的,不管我换灯管的事。   非得让我拆开看看。

我重新焊灯管,  现起机,   进系统进正常,进系统就黑屏,安全模式,VGA ,PE都是一个样

大家说说这是哪的问题?

又换了个灯管好了

网友:
是不是那休眠问题。。

网友:
重焊灯管后 屏的那条线还有吗

网友:
这样的话感觉还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没换好

网友:
是300V的大电容坏了吧,要不就是没坏

chinaupro -5 笔记本上哪里有300v大电容呀,高压板上也没.
北京的狗很笨 -5 不带你这样灌水的
阿华小 -5 乱叫!

网友(点评):
人家以为是修液晶显示器,所以看帖不认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线就可能是屏电路上屏的屏排线有脱焊的但要专用设备才能焊
进系统黑屏有可能睡眠开关问题有可能显卡问题
有一样的屏试一试
屏上主板的座子上的睡眠开关先焊下来在进系统
以上都不能排除问题那显卡问题就凸显出来

网友:
应该是线圈有问题

网友:
灯管没换好吧!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换个屏确认下是不是灯管没换好

网友:
我总觉得是楼主换灯管的时候没处理好,应该还是灯管的质量问题,可以外接个测试灯管试试。另外弄出线了可能是技术失误或者是模块虚了正好遇到只能算运气不好遇上了。附:楼主要弄清楚到底是进系统后暗屏还是黑屏?黑屏就要看休眠或者显卡电路部分了。

网友:
灯管问题,估计有显示

网友:
你仔细看看,看有显示么

网友:
搞不好   你弄到休眠了    联想的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楼主先说暗屏,现在是黑屏,可以外接显示器看看。如果不显了,是不是系统问题哦?或是显卡问题?

网友:
先换个屏试下,不是的话应该就是休眠开关的问题了,最后就只能是显卡了

网友:
加驱动就黑吗/显卡问题。

网友:
换个屏试一哈撒

网友:
屏的可能比较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