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卡和n卡到底哪个好?、

楼主(2011-03-14):
说说每个的优点,每个的缺点!n卡是不是好坏啊??

网友:
A卡稳定N卡块咯.....

网友:
A卡稳定性能好,不容易坏啊,N卡坏的叫多。

网友:
一样好,那个快,那个好

网友:
学习中感觉牌子大的做工好的都可以

网友:
N卡的兼容性比A卡的好

网友:
个人觉得N卡比A卡要好,要是让我选的话 我肯定选N卡

网友(点评):
我们修显卡的,肯定接触N卡多,似乎对它也有感情了。但是确实现在的A卡已经在新能上超过A卡了。听我一个经商朋友讲,A卡的出货量已超过N卡,过些时候就有得修了。他哪里知道A卡可比N卡难修得多。我辈可得努力了。

网友:
n卡稳定 。。。a卡性能要比n卡好一些吧 一般玩游戏的话都是选择a卡的 例如:蓝宝石、、

网友:
A卡不好修 N卡好修

网友:
各有所长吧!!1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什么好不好的适合自己的最好 一般n卡打游戏  a卡看片子  看你哪个是着重点

网友:
N卡好,A卡看PPS 有时花 兼容性不好

网友:
觉得A卡兼容性不好

网友:
N卡空焊较多;A显存容易坏。

网友:
只知道A卡GPU BGA不耐操,N卡耐操

网友:
我还是偏爱N卡.

网友:
我只知道我修的显卡大部分都是N卡,

网友(点评):
用不了多久就会有很多A卡要修啦

网友:
本人不玩什么3D游戏  当然选A卡了 求画质么  但是A卡好像兼容性和驱动不行

网友:
感觉N卡好用,不过易坏,A卡耐用,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