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3A进水,在线等高手

楼主(2011-03-14):
下午拆一e43a进水机,版号LE9,下了个LE8的图,也凑活能看。能触发,到0.2A掉电。拆机发现1.8vsus这里腐蚀,洗干净后量2脚5V正常,VIN过来的PL7断路,更换后,开机瞬间测15脚EN有3.3v跳变,但4脚无PG信号,计划加焊此芯片,谁知一烤即爆,此芯片型号为C6-CA,并不是图上的RT8202,再费板上找个C6-AB也是个16脚芯片,焕之故障依旧。本人菜鸟,没思路了,在线等高手!

网友:
再补一张图

网友:
“谁知一烤即爆”很经典....

网友(点评):
帅哥,别扯淡,谢谢

网友:
芯片爆了?为什么不给说一声。很可能是后级短路,或者其它电路有问题,你把所有的电源对地的阻值都测过了,确定不短路?还有就是你说的这个芯片。是给那里供电的?确定后级没有问题?还有就是你的焊接技术,不点低了。。。还要让你的师傅们教教你。

网友:
量一下后级 对地阻值啊,如果短路了,怎么都不行的

网友:
量一下后级 对地阻值啊

网友:
后集不短路,现在被我修的大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