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200插上网线上不了网

楼主(2011-03-14):
店里有个y200在系统下可以识别到驱动也对但就是插上网线还是本地连接打着X然后把SB焊了一下还是不行换了个网卡芯片也一样真不知道是那问题    烦烦

网友:
查一下网卡芯片的供电是否正常,还有我遇到过,水晶头插到一台机子上能连接上,但插到另一台机子上就连接不上,换个水晶头试试,或是网卡的八个触点有氧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