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航嘉电源

楼主(2011-03-14):
求助航嘉LW-6228点绿线不启动,如何查找

网友:
先查绿线和紫线有没有电压,再查两个IC有没有坏掉,再查高压部分和电容等,有没有断路和短路

网友:
先看保险是否坏了? 在查看对管是否坏了!!
      看看有没有明显的问题!例如电容鼓泡,明显的烧伤!!

网友:
先用表量整流后的电压是否接近300V 再查紫线的对地电压是否为5V 绿线电压是否为5V个别电源低于5V 但不低于2。4V  如没有5V电压为辅助电路有故障查辅助电路,如果有则查主变换电路 根据你电源的芯片再查芯片是否满足工作条件是否损坏或进入保护状态

网友:
先查辅助电源,也就是绿线有没有5v电压,如果正常再查主电源开关管等

网友:
我先查查,看还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