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安装双系统?

楼主(2011-03-14):
一直想一台机用两个系统(XP和WIN7)。但不知道怎么装。请教大家如何安装双系统呢?谢谢

网友:
正常情况是先安装低版本的操作系统,再安装高版本的操作系统,两个系统最好不要放在同一个分区内

网友:
引用::如果大家以前安装过XP,可能会用Ghost备份过,可以用这个备份的XP系统的.gho系统镜像恢复到C盘以外的其他分区,在WIndows 7来来组成双系统。需要如下操作:
   第一步:修改Ghost镜像安装分区位置。启动到Windows 7,运行GHost Explorer,打开之前备份好的Ghost镜像文件,本例为e:Ghost目录下的Sys.gho。将该镜像文件根目录下的boot.ini、ntldr、ntdetect.com这三个系统文件提取到Windows 7系统所在的C盘的根目录下。接着打开文件夹选项的查看选项卡以显示所有具有隐藏属性的系统文件,再去掉系统文件boot.ini的只读属性,并用记事本打开,将文本中字符串Partition(1)中的1替换为2(2表示.gho格式的XP系统镜像将要将被恢复到D盘,若为3,则表示E盘,依此类推),最后保存对系统文件boot.ini所做的修改即可。
   第二步:添加XP菜单启动项。在Windows 7系统下,先安装配刊光盘附带的EasyBcd汉公版,运行后单击EasyBCD主界面左边的添加/删除(项目)按钮,然后单击版本右边的下拉箭头,选择Windows NT/2K/XP/2K3选项。接着在磁盘右边的文本框内输入c:,在改名右边的文本框内输入自己喜欢的文字(c处所示的早期版本的Windows)。最后分辊单击图1所示界面中的添加和保存按钮,添加一个启动XP的菜单选项。
   第三步:用电脑迷光盘的WinPE光盘启动,恢复XP系统。运行WinPE系统下的无损分区软件WinPM7.0,接着右击win+r 7所在的C盘分区,选择隐藏,将该分区隐藏。再运行Ghost,将自己早已备份的XP镜像文件恢复到图2中D盘所在的分区。完成XP系统镜像的恢复操作后,启动WinPE并运行WinPm 7.0。最后再一次右击C盘分区,选择显现,显示已经隐藏的C盘分区即可。
   经过以上操作,重新启动系统时,就可以看到那个很经典的双启动菜单了,选择其中的一个菜单项,就可以顺利地登录到XP或Windows7.在利用GHost镜像安装XP之前,隐藏Windows 7所在的C盘分区这一步必不可少,否则之前提前备份的Ghost版本的XP往往无法安装成功。
   通过安装盘安装XP
   若是之前没有XP的Ghost备份,又想在Windows 7系统下安装XP,使用XP的安装盘也行。
   先将XP的安装盘放入光驱,接着执行安装XP的操作,将XP操作系统安装到C盘以外的任意一个分区。安装完毕后,暂时只能登录XP,这是由于WIndows 7引导信息被XP安装程序覆盖。大家再根据上边第2步所介绍的方法,为XP一个启动菜单即可。完成上述操作后,登录XP并运行EasyBcd,然后单击管理引导项目按钮,再勾选新出现的重新设置Windows Vista引导项目单选框并单击写入按钮即可。

网友:
楼主肯定用的大硬盘,我想都不敢想。

Windows 7 C盘最少20G,羡慕,呵呵。

网友:
WIN7和XP先装哪一个都可以,用一个SPFDISK的工具就以达到这个目的了

网友:
试试看看    以前用过现在忘了

网友:
我做过啊,要分两个主分区,在激活一个主分区,分别将两个不同版本的系统分别安装在两个主分区 就ok了。

网友:
羡慕啊!我的机子。。。。

网友:
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先装XP,把XP装在C盘,再装WIN7,把WIN7装D盘,就可以了

网友:
对双启动菜单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试了一次没成功   呜呜

网友:
似乎明白了,有时间试试,收藏了。

网友:
SP装在C盘 WIN7装在D盘 在给你个多取动工具 就搞定了。

网友:
先装xp和先装win7都可以的 不过一般来说是系统版本从低到高的。。。其次俩系统最好不要放在一个分区中 装完系统之后 在从网上搜索一个可以显示双菜单的工具就可以了

网友:
嘿嘿!还没与装过双系统!

网友:
先将win7装在c盘 在d盘装xp就好

网友:
很简单,用 PQ分2个主分区,先隐藏一个。等装完XP后再隐藏另外一个,再装WIN7。2个主分区只能一定要隐藏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什么工具  怎么用

网友:
还没装过呢,有机会得试试

网友:
看来有很多方法哦,,,有时间也试试,,

网友:
我还老早装过98和XP呢

网友:
分别安装在两个分区!

网友:
先装xp,在安装WIN7的时候用升级安装就行了

网友(2011-04-20):
还是不太明白,说起来似乎很麻烦啊,要是能具体操作下就好了

网友:
先装xp在c盘(可以用ghost)    然后单装win7在任意盘(只能慢装不能用ghost )  绝对ok!

网友:
有时间再试,现在没有时间

网友:
最近总有客户打电话要求装上系统!一直不会装!也不敢装!改天试试

网友:
有时间可以试试看 啊

网友:
问题是我听朋友说是只要一个系统挂了 其它的那个也是用不成了  是不是 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发的这点东东怎么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看不懂吗  首先把SP装在C盘 在把WIN7装在D盘 这文件就是一引导文件 说简单点就这样啊。

网友:
不推荐安装双系统。真想要装的话其实安装双系统很简单,原先是XP的直接把WIN7的系统盘放进去安装就可以了,选址升级安装就可以了,安装好不用设置什么,很简单。不推荐安装双系统,系统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大概明白了     有时间试一试

网友:
只要不装在一个分区就好,先装低版本的,再上高的,或者一个事实用ghost一个用手动。

网友:
这个应该是最简单的,  最好从低到高版本安装,  降级安装也可以,  我曾在XP 下装过2000的系统.

用DOS 命定加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就是这样滴

网友(2013-05-08):
具体没有操作过,还是自己操作一下吧!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先装低版本再装高版本就行了 first ——xp second——win7  搞定  分别装在两个盘里哦 都装完了再电脑属性设置第一启动系统 就搞定了

网友:
大虾很多哈,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