俩个显卡维修通病,供大家参考!

楼主(2011-03-14):
第一个:铭瑄9600GT 黄金版 512 256 GD3 三块,  问题 :不显示。测芯片供电1.2V 显存供电1.98V  打金手指阻止625  623 626  ,确定芯片没有虚焊。三块问题一样。扔一边,过俩天客户打电话过来问修好没有,才想起来修,但是这问题没思路。随口问那个修笔记本的师傅,他随口说一句,你刷下BIOS了,从网上下载一个同型号的昂达显卡BIOS 。刷上去。开机测试,OK ,装驱动。花屏。于是又让客户(网吧的)发过来一块。提取BIOS .从新刷上去。跑3D 。这次真正OK。同样三块都OK啦。后来客户又连续发过来5块,测的问题一样,直接刷上去,全部OK ,8块显卡都是BIOS 问题,应该算上通病了。

                        另上传BIOS 备份, 铭瑄9600GT 黄金版 512 256

网友(点评):
奇怪的就是BIOS一般不是人为很少会丢失呀,而且这么多块还是网吧的,谁会去动他的BIOS啊?

网友(点评):
呵呵,居然有这种事情哦,呵呵,够细心。

网友(点评):
啥是74门

网友:
经验之谈。让下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啊,记下了。

网友:
哈哈,巧了,我这里有一块逸彩9800GT GD3 冰封骑士,放了几个月了,一直没能修好,看来我也需要换个74门试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你可以试试啦!

网友:
门电路一半都很少坏的,楼主碰到了真幸运,但也是不能算是通病吧?

网友:
宝贵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门电路很少坏,你幸运

网友:
经验之谈 学习学习

网友:
门坏了一般DVI接口还是可以显示的,楼主干嘛不先拿个转接头试下再行定踱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DVI 头没有加焊之前我已经试过了。要不能这么麻烦?

网友:
这样看来,门坏了也会导致不显了,楼主我也多了一条经验了,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维修经验很宝贵,BIOS我刷的不多。

网友:
经验就是这样来的,,,   显卡怎么刷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取下来BIOS 芯片,用编程器刷了。这个比较简单,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饼哥的那个软件了,MATS。在DOS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你是用那种办法刷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一般都用编程器的,除非没有那个BIOS 的座子,在去用DOS下的MATS啦!

网友:
不错!实例刚好可以学习

网友:
不错的经验,不过我修的显卡中大部分是BGA的问题,其它问题极少碰到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不用诊断卡吗?

网友(点评):
打个 你有测试显卡的诊断卡?给咱介绍介绍!~

网友:
不错的经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捡着便宜了~ 哈哈~  多多赚钱啊·

网友:
收藏起来以后有用的时候!

网友:
不错,很好的经验

网友:
LZ修的也太盲目了吧,感觉像是蒙的

网友:
门电路坏应该很好判断,而且一般通过诊断卡跑码判断出来,bios的好坏用WINHEX把bios读出来看就基本可以判断,这样的例子太多但是没有大的实际意义,应该多说些方法,这样大家才能提高

网友:
这种问题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能把经验拿出来分享就是很不错的事,下次如果我遇上,也要试试哈。

网友:
回复 网友E:

经验之谈,我们都是新手,也都是盲修,对你们来说有点盲目,

网友:
显卡没有这么容易修的,也许是楼主rp特好差不多

网友:
好经验,我正想学习一下修显卡

网友:
垃圾 9800 那卡 让你修 那样还好意思说呢  卡拿来先得看供电然后存BIOS 都正常了点卡先点VGA 在点DVI VGA一般不良 那些笨蛋都说是单通道坏了  呵呵 可笑

Chinafix -4 。。。 多点尊重

网友:
BIOS刷不上去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强制刷上去,NV577  BIOS 名.rom  -4  -5 -6.

网友:
门电路坏了,一般会有一个头显示,如果都不显示,一般有短路,测一个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BIOS批量丢失数据,说明设计确实是有问题.

网友:
楼主好呀!有死鸡拾呀!

网友:
学习了, 不知道怎么刷显卡bios呀,也没工具

网友:
太麻烦了耍 好显卡还可以

网友:
来支持一下啊!!!

网友(2011-04-25):
维修经验很宝贵啊。

网友:
有前途呀!!请问显卡的BIOS怎么刷呀!!!

网友:
主的帖子我为什么看不到?

网友:
如果用软件的话   显卡不亮机   怎么进dos啊

网友:
刷BIOS没有编程器,一般都用集显的板子,有独显接口的,线把BIOS设置成集显输出,把要刷的卡插到接口上,进DOS就能刷了,但有部分板子没设置只要独显上了就自动关闭集显输出信号,

这个时候只能找一块化石级的PCI显卡,一般2M显存那种,肯定可以

网友:
你修显卡根本没有思路啊

网友:
我这也有没修好的,正好试试。

网友:
门坏的可能性太小了吧

网友:
门电路引起不显的卡我修过好几块。是不是那个74门很容易坏啊?

网友:
历害啊,都是高手,学习!

网友:
逸彩9600GT 512M M12的BIOS楼主有吗?发份啊!

网友:
IC7408吗??
那你之前没测量下行场同步信号吗?

网友:
好强大!74门电路好像不容易坏吧?

网友(2011-05-28):
刷BIOS,我还不会啊,听说过很多,但一次都没搞过,很想做一次试试,但没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F:

呵呵,都是盲修 ,加焊 ,刷BIOS ,修供电,别的真不知道,请给个思路或者时序什么的,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修好这些显卡纯属巧合,但我这些低手,也只能是这样修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