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280L宕69

楼主(2011-03-14):
上电诊断卡一路跑到69 67 有时69 32 ,应该是没亮,这个本本屏幕已经被摔碎了。量lcdvdd无3.3v,查lcdvdd产生条件,发现开启此电压的disp_on信号无,这个信号通过一个电阻直接接910GM的int_disp_on脚,电阻无开焊,按压北桥无果,加焊故障依旧。难道之前摔一下焊盘掉点了?disp_on那段量了下对地有800多。求下一步的思路。知道的兄弟给个方向。
附图: 旭日125 915

网友(点评):
摔过的机器,桥是有可能掉点的。

网友:
路过,先看一下

网友:
内存   内存槽  北桥

网友:
南桥问题

网友:
刚修好一台。。跑69 67  是南桥问题,,我是直接换的。没加焊。。用cpu带灯测试看可以测试出来。。cpu到南桥的。有一个信号没有量。。我就直接换南桥了。。。估计重新直球也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