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到台长城G95液晶显示器,炸大电容。

楼主(2011-03-14):
今天接到台长城G95液晶显示器,炸大电容。烧保险,击穿桥堆中的两个二极管。由于客户急,就到元件店直接要了一通用四灯管电源高压板换好给客户,板留用慢慢修。哪个高手帮指导一下。主要是二极管能不能随便替换?今天去找不着同型号的。

网友:
上板子的清晰照片,俺帮你看看 2天了俺还在修一个长城M915呢,是市电滤波大电容鼓包

网友:
市电整流后经滤波电容提供给开关管供电,此电容鼓包爆炸,我感觉有开关管对热地击穿,输出端负载较大,滤波电容不堪重负发热爆炸,市电升高吵过耐压,次电容质量低下自毁。
根据这些情形,你需要去测开关管,如果没问题,测大电容2端的电阻,至少大于800才可以放心更换前级的损坏元件加电,加电最好串一个25W的灯泡,防止万一有击穿的隐形故障 扩大故障,如正常就去掉。
另外你有长城M915的电路图吗?电源和高压部分的就成。先谢谢了

网友:
晚上回家拿相机才行。

网友:
电源部分应该好修吧

网友:
我去电子市场找不到相同型号的二极管,怎么办呀?

网友:
我一般都是拆废电源的整流桥或者管子用,参数足够液晶用的,你不会没有电脑废电源吧,我这5元一个当废品有人收的

网友:
电源里的整流二极管 足够液晶用了

网友:
頭次見到是大電容爆掉的,
爆炸的當下肯定很恐怖~~

网友:
整流桥二极管,我都直接换整个桥堆直接代换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