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o 不跑马(amd)

楼主(2011-03-14):
一同行,拿网吧一SOYO AMD单桥板,目测无烧毁的元器件,试点无发热的元器件,插卡显示---,按顺序测内存供电,无,其它的什么都无电压,跑线内存1PIN0.04V,64PIN 0.04V,拿万用表点内侧供电管G极,与W83321连,于是让他换掉,结果,还事----,再跑线,发现内存槽卡下面还有一个W83321,让他有换掉,再试点跑C1,自此修复了。

网友:
嘿嘿,我的店做SOYO的,卖了好些日子了,有块返修的是小毛病。本来自己能搞定,但怕不质保,还是返回去了。

网友:
W83321是什么管子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驱动一对mos管的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只是SOYO的板子问题多,其他AMD的板子出很多的怪问题。

网友:
SOYO的在维修中修的最多了,呵呵,尤其是AM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