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费七个小时,终于修好了一台联想L2060WA显示器。

楼主(2011-03-14):
       我不是标题党,您也没看错,是的,费了七个小时,把一台联想的L2060WA给修好了,我现在总结,之所以费了这么长时间,有两个原因,一是我水平确实够菜,所以我的id是修板三菜,液晶修得也一样菜。二是,这台显示器示器确实操蛋,有兴趣,听我慢慢道来~
       前天,也就是12号,客户搬来一整台联想机器,问她什么故障,她只说开不了机,再问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既然这样,我就一个工作台测主机,另一个工作台测显示器,心里暗想,这么新的机子,肯定主机有问题,更有可能是主机的系统需要重做了,心里正想顺利收一系统钱是肯定的了,结果出来了,主机顺利的启动起来,而且很干净,一点问题没有。再看另一个工作台上的显示器,典型的故障出来了--图像一闪而过~!
       马上跟客户沟通,说主机没故障,问题出在显示器上,同时明示,你问一下经销商,看是否有保。我们维修,需要经过客户的同意以后,才能进入实质性硬件维修的流程。客户一问三不知,我上了联想的网站,输入序列号,一查真过保了~,那就修吧。
        这台显示器是联想的L2060WA,是20英尺的。外观很漂亮,但质量实在是太差了。看铭牌生产商是冠捷,我对其旗下的aoc感觉还好,除此之外,我个人,感觉恶心得很,那东西,哎~!将其大卸八块,一体板、驱动板、屏全部拆出外壳,第一肯定是检查外观,把灯管线从高压一体板上拆出的时候,心里就乐了,这钱也太好赚了,接线头烧黑,导致保护,换个接头这还不简单,三下五除二,头换好了!然后测试,图像漂亮的出来了~,心里正美呢,一阵刺激性的气味传来,同时有滋滋的响声,吓得我敢紧把电源断了,伸出脖子刚靠近一点显示器,那种极其难闻的气体一下子把我给熏晕了,太难闻了~
        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啊!马上上网,咨询众师兄,一会就有答案了:灯管虚焊,加焊即好!my god!我最怵换灯管,因为我水平菜,从来没换过灯管,但是现在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啊!手里没有合适的灯管(虽然说加焊可能好,怎么着也是费一通力气,要考虑换灯管的可能),再打电话给客户,说三天内修好,客户表示同意。于是敢紧搞配件:一是找合适的灯管,二是还需要考虑别的地方,极有可能因灯管故障导致高压部分已经受损,所以不得不防。
       今天下午三点四十分,万事俱备,只欠动手了。看了论坛里的换灯管的贴子n次,然后终于动手换传说中的换灯管了,一边干,一边提醒自己,千万要小心,一定要轻!此显示器是双灯小口的,拆下上面那根灯管的时候,还没用力呢,结果一头就很清脆的断掉了,不用细看就知道,灯管老化的严重,反正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换!来得兴起,索性将下面那根也换了!从拆开屏,到把灯管换上去,我后来看了看时间,三个小时多~!过程不写了,本坛中“岭南飞雪”有个贴子,图文并茂,我就是按照那个来的,只说我修此台显示器遇到的新情况。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两根灯管给搞上去了,用灯管测试工具测试ok,然后上到壳子里的时候,发现灯管方向反了,就是灯管线本来该从右面出来,这下好了,跑到左面来了!难道再拆开重新焊接灯管?天那,实在是受不了这种折磨,还是再把灯管线从左面再接到右面好了,又是一阵折腾,线接好了。全部连接完毕,心想这下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一通电,图像出来了,我用力的闻,看看还有味没,结果-- 一闪而过~!又回原点了!!
       看来,上帝是真想考验我啊!重新测试了一下灯管,没问题,两根都是亮的。静下心来分析,高压板极有可能因灯管的问题已经受损,重新将目光投向高压部分,查了一下pwm芯片,是个没见过的型号,叫什么93A什么的型号,上网查也没结果,跑线路,想去保护,没成功。再不出结果,我都快没耐心了!算了,即使找出芯片资料,我也没法代换这个鸟东西,改板!三下五除二,找到供电、地、on/off,直接焊过去,再测!——终于,终于好了!
       不算跟客户沟通的时间,只算为此显示器付出的维修时间,七个小时!苍天啊,大地啊,花了七个小时,终于搞定了!维修过程到此结束,但是我个人想,我们平常用的19的lcd都要四只灯管,而联想的这款显示器20的屏居然只用双灯,是不是严重的偷工减料呢?连一些不入流的小牌子都提供三年保,而这台显示器仅有18个月!

网友(点评):
<而联想的这款显示器20的屏居然只用双灯,是不是严重的偷工减料呢?> 两灯管机一般都是一级能效显示器,并非偷工减料.

网友(点评):
19的2灯见过,亮度不怎么好。22的还没见过,只修过三星22的 那换灯管后亮下就灭我也被它搞过一次,修了一下午,是19联想,最后是灯管修问题

网友:
20的联想是双灯小口的?骗鬼啊?

网友(点评):
这很正常,HP的好多都是双灯小口

网友(点评):
没修过什么机器就在这里乱叫,一点都不尊重人。

网友(点评):
22寸的,2灯也多的是。

网友(点评):
楼主比你可强多了,还在这乱叫

网友(点评):
此处无声胜有声

网友:
来这里顶下三菜,二楼的兄台,你要是拆过所有的联想机的显示器后你说骗你这支鬼的话我们信服,三菜在群里和我们讨论这事已经两天了,我可以证明此帖绝对可信,只是让大家看看心得,鼓励一下新手们

网友:
很好奇是什么的升温发热,那么难闻的气味?

网友:
是不是电容流液的气味.

网友:
有些时候一个小电容应该也能导致这种现象! 显示器不开机 就是一个电容的事情!!

网友:
联想有一款20寸液晶是双灯的,这用不着骗吧

网友:
文中提及,岭南飞雪发的换灯管的贴子地址是: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640。这台显示器让我观察了好多次了,反正目测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刺激性气味应该是灯管漏气了,高压部分应该检测到了过流,但是把线圈给搞坏了,最后改板成功修复。

网友:
灯管还有正反??

网友:
回复 网友A:

灯管没有正反。我的灯管接口方向搞错了。本来该是左面,结果留到右面去了,那时候还没有检查出高压是否正常,如果早知道高压也完蛋了,那倒好了,将错就错,不用接灯管线也能好,哎,折腾啊折腾!

网友:
修好就行了.

网友:
确实是双灯小口,反光框还是塑料的,不是铁的,,

网友:
唉,最怕就是换灯管了。上次我修一条杂牌的显示器,灯管接头氧化,本来想抽出焊一下就行了,谁知道大力了,断了。换呗,结果搞了3个多小时才换好这支灯管,才收50元,晕倒啊!!!

网友:
换灯管是个细致的活儿。
换的次数多了就好了。
俺第一次装灯管的时候,连着搞断3根灯管,现在连拆带装最多半小时搞定。

网友:
现在的机子越来越水了 还搞两灯管 灯管线又经常掉   我也修过这个型号的机子    一般都是用可调电源来看电流

网友:
呵呵.看了楼主帖子的第四段后就没敢再看了:  这台显示器是联想的L2060WA,是20英尺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3523-1-1.html

网友:
呵呵.看到第四段就不敢再看下去了:   这台显示器是联想的L2060WA,是20英尺的。这么大呀?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3523-1-1.html

网友:
,三菜,你太能写了,同时也恭喜你终于修好了!!

网友:
实践出真知,,,多练才能不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