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通病——郁闷的一天

楼主(2011-03-14):
  今天运气真差,从早修到晚都没修好一块板。。。。。。
第一块,华擎845...一开始是南北桥供电不正常,输入级3.3v,控制级接近10v,可是输出级只有零点几伏。。。很明显,管子挂了。。。二话不说换场馆上电,复位有了开始跑马...可是跑到d5停住了。。。。接下来换内存、刷槽子、刷bios、检查内存工作条件都正常。。。我曰,怎么回事?接着测了一下内存和北桥之间数据线和地址线的对地阻值,有一条明显偏大。接下来上bga加焊北桥,加焊好了以后阻值正常了...可是还是到d5停住了。。擦...正不知所措的时候无意识的按了下北桥,掉电了。。触发后感觉北桥的散热片有点烫。。测了下供电比刚才低了一些。。。断电测阻值对地了.....郁闷

第二块,技嘉845的主板。时而有cpu核心供电,但是一开始跑马就掉电。重新触发后又是一样。。我上假负载测了一下核心供电有1.2v,可是奇怪的上管的控制电压和输出电压差不多,下管没有控制电压。。。这绝对是不正常的,所以说这点电流是绝对带不起cpu工作的。。。还有个奇怪的故障就是有时候有cpu核心,有时候又没有...没有的时候能触发关不了机,还非得拔电源。。。有核心供电的时候却可以正常关机。。。。不管其它的,换isl6556,换小ic,还是不行。看了一下pdf,发现无供电的时候vid不正常...vid来自于it6226r,换之还是一样...看了一下工作条件也算是满足。。。。擦,就是vid不正常......拆掉ic,把输入和输出的vid线连接起来。。cpu核心顺利产生了。。。。。。。可是,不跑马,发现短接复位排针没有任何反应,也不跑马。。又看了看,算咯。。。。不搞咯。。。心情不好。。。。。

第三四五六块,都是一样的板子。。华硕的p845板子,但是却是775座子的。。。华硕就是早人一步啊。具体型号是p5ge-tvm...毛病都是一样,不触发...用表笔划划晶振的脚可以触发。。。换晶振后搞定了三块,剩下一块还是一样。。。但是每个都挡c1,检查了所有的供电和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正常。bios也刷过还是一样鸟样。。。一直搞到下班还没有个眉目。。。郁闷死了。。。。一个板子得几个病,你们说我是不是郁闷死了?

网友:
真羡慕楼主什么都会。

网友:
原来是一直在用的cpu挂了,曰....intel的cpu坏了也会不过内存?郁闷

网友(点评):
我一般情况是工作条件满足,我会换U或内存的,当然我是不专业的那类

网友:
不过怎么说的呢? 心情会影响一切的, 有时候心情好的话可能会修的很快,
但是心情差的话 做起事来很不顺利一样。

网友:
楼主要静下心来,想想看哪出了问题才行。
心情烦燥就更难修好

网友:
修东西不能过急,那样会出问题的

网友:
主要就是心态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过楼主同样的经历啊,弄个坏的CPU试机。。。。。。

网友:
不会吧,太惨了

网友:
太牛了,让自己走了太多的弯路,陪两个cpu 两条内存,测机

网友:
修东西一定不要着急,先跑跑电路,如果自己把电路能跑通了主板也就好修一点了

网友:
谁能推荐个跑电路的教材,我学点这个。

网友:
大师傅 你怎么测它 的电压的 能给我讲讲么 谢谢

网友:
修不好了就放下,先修简单的,树立下信心,等过一天在修,没准就修好了

网友:
哎,今天一来把剩下的那块不触发的也搞定了...另外修好了一块agp保护电路的和一块cpu座子空焊导致的不跑马的。 。。。到快下班的时候又修一片时钟不正常,换ic之后却不跑马的 。。。老是修到一个板n个毛病的。。。

网友:
第二块应该查查IO 。

网友:
楼主别郁闷了。
3块华硕754全是3166坏,找遍市场都没有找到3166,我今天才郁闷的要死

网友:
楼主 好羡慕你呀  我要向你学习   有什么窍门吗

网友:
努力学习修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