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摔,开机风扇转,不插网线网卡灯常亮,外接显示器不亮

楼主(2011-03-14):
(无正文)

网友:
干吗开始就要动桥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不知现在都是BGA大师么?
反正也不知坏不坏,
干了再说!

网友:
俺这里也有个联想Y450,
和楼主差不多,
也是摔了的。
夫妻吵架故意摔的,
情况没你的严重,
电源口拉坏了。
别的都好、

网友:
修来修去跑A2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啊,放放电也许能好啊。

网友:
已经放过电了,不行,还是跑A2

网友:
是直接跑a2还是跑了几个码再是a2啊?

网友:
跳码跑A2个,....A4----A2

网友:
跳码跑A2个,...........4A---2A

网友:
北桥空焊了,加焊下就可以

网友:
先拆掉网卡试试

网友:
摔的机子就是难搞,一般都要是掉点的情况多一点

网友:
留个脚印,期待维修结果与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