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笔记本 VPCEA37EC 怎么下驱动

楼主(2011-03-14):
索尼
笔记本
VPCEA37EC 怎么下驱动 在索尼官网没有啊 新手 谢谢 XP系统
笔记本

网友:
SONY一贯的传统,从不在网站上放驱动程序,你可以根据芯片型号下载通用驱动

网友:
教你一个很管用的方法,那就是直接打电话到800 让工程师直接把驱动发到你的邮箱

网友:
驱动精灵不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