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动吸锡器和焊台对多层板的过孔吸锡

楼主(2011-03-14):
多层板的过孔吸锡没有好的工具很难搞,换个电容都是堆锡穿过去的,有时候真怕伤了过孔,其实用手动吸锡器和焊台也能搞定,不用电动的吸锡器,技巧是在焊盘加点锡,烙铁头也加点锡,保持烙铁头的锡和焊盘的锡相连,把手动吸锡器对准烙铁头的锡,吸锡,过孔的锡也被顺带拖出来,孔通,虽然费点锡,和有点伤吸锡器头,但一个手动吸锡器比起电动的便宜的多,效果差了就换,我用的是刀头,有时候几个孔的锡一起通,很小的孔都管用!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学习了,电动的要好几百的

网友:
烙铁功率要大才好

网友:
烙铁温度高一点,两只脚同时加热,外面用手一拉,OK

网友:
直接换也行吧

网友:
换电容我一直是采用堆锡直接穿过去的,但这是大的过孔,小孔换多引脚零件就有难度了,采用这种方法,很小的孔都能通减少了风险,比如换内存槽,没有锡炉,不吸锡行吗?可以用风枪加吸锡器,也可以焊台加吸锡器,以往吸大的孔,可以加热锡,移开烙铁头开始吸锡,可是小的孔动作慢了就不行了,这种方法可以不从容,干净的吸锡,并非多此一举!

网友:
最好上些操作步骤图这样比较生动,让大伙一看就明白。

网友:
我的方法是将板竖起来,烙铁在底面加热。手动吸锡器在插元件的面对准过孔,等锡一熔就吸。保证干净

网友:
这个方法试过有效,就是主板立起来然后固定住比较难。

网友:
咱俩发的帖子可能重复了

网友:
买过很多吸锡器,都不好用,也许不会用

吸锡器的嘴子用两次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