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50--P4主开关管烧坏维修

楼主(2011-03-14):
还是那个长城350--P4,刚一通电就听见碰的一声,臭味弥漫,电源烧了!原以为是辅助电源嗝屁了,但通电测试发现绿线和紫线电压均正常。看来应该是主开关管部分,拆机检查,果然发现一个大封装的13009炸裂,其基级的39欧和1欧限流电阻烧黑,二极管击穿(但用二极管挡量,正反向还是有100多点的数值),换上好零件,但那个39欧的电阻怎么也找不到,料板上相同位置只有22欧的,没办法,就把原来39欧的都换成了22欧的(不知道这样做是否有后患?)。高压滤波弄大电容并没有损坏,100千欧分压电阻完好,按理说13009不会无缘无故烧毁。怎么回事呢?仔细想想,发现没损坏之前每一次开启电源,似乎有轻微和短暂的啸叫,是不是次级的推动部分故障呢?检查KA7500B第8脚和11脚的2个驱动三极管C2235,发现其中一个的正反向阻值似乎有点怪异,拆下来仔细检查,查出其中一个基级与集电极的阻值为1.8千欧,另一个则是无穷大,对比完好的C945,其基级与集电极的阻值也是无穷大,很明显,那个为1.8千欧的C2235损坏了。没有原型号的C2235,就换上了2只C945。再换了初级所有的损坏元件,.通电实验,电源风扇转动,各电压正常。带负载烤机了2个多小时,没问题。似乎修好了。但心里还是有些疑问:把基级的39欧换成22欧,会不会有隐患?C945的体积没有C2235大,那推动电流也不会有C2235那么大,这样大负载的时候,会不会造成大封装的13009驱动电流不够,又出现故障?请各位解答下,谢谢。

网友:
差几欧的没问题。以前经常找不到合适的就这样代换。

网友:
推动变压器输出的PWM信号的反向保持压降电阻,与0.1微法电容和二极管共同构成,增压电路,使开关管迅速导通,并在截止时通过二极管释放电容的电量,此电阻如果改变,直接影响开关管导通的波形,使线性部分增多,容易使工作在开关状态下的管子发热,而且影响2个管子的平衡,建议拆机用同样的电阻更换!

网友:
常用的是2.2欧,大了可能驱动功率不够。

网友:
这样子修复完全没有问题 可以可靠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已经使用了2个星期了,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
放心吧电阻阻值是有一定误差的

网友:
用C945代换C2235有隐患。

网友:
C2235的参数是NPN,120V,0.8A,0.9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