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 m1530 开机显示屏不显示

楼主(2011-03-14):
dell xps m1530 开机显示屏不显示 外置的显示屏有图片 换过屏了 还是一样 谁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你说的屏不显示,是暗屏啊,还是黑屏啊。你总得查一下屏供电有没有吧,你说的不清楚,怎么能帮你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暗屏 是什么都不显示 外置的一切正常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373559&extra=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供电怎么查啊 新手 不要吐口水

网友:
你换屏换是怎么换的,没有打开检查就换了吗。供电在高压板上找,有个保险的那里,容易找。

网友:
是不是屏没有供电啊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显卡问题 我晕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