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1fx-m7加焊座子后自动断电!!!!!

楼主(2011-03-14):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主板,我一看这个型号,是精英的661fx-m7,必要空焊座子,我按了一下,滴的一声,响了。我告诉客户,修一下主板,100多元。后来,拆下主板,用假负载测试后,灯全是亮的。我想,修了多少主板,全是座坏的。我用咱们基地的bga机子,加焊完以后,测试,滴的一声,自以为好了,装好以后,正常跑完代码,就自动关机了,然后,在开机,就不开了。只有一种办法,就是clear cmos。跳帽从1和2脚,弄到2脚和3脚,在弄回原位置,就又开机了。可是,这个主板,老是自动关机。能正常走完代码,就是自动关机,我看了一下散热问题,是肯定没有问题的!!!!!!电源我也换了!!!!!!之前,客户拿来,就是不显示,一直能开机,只能听见风扇一直响,从未断电啊!!!!!!!!!!决对不可能是南桥坏!!!!!!!!!!!!难道是,我用机子加焊时,不小心掉件了吗???????????只和成功就差一步啊!!!!!!!!!!

网友:
我有块和楼主一样的板子..故障是报C1不过内存...

网友:
看下CPU和风扇接触好了没,接触好了,那就是你烤起座子挂了,有时候风扇卡的太紧主板变型也会

网友:
为什么绝不可能是南桥坏呀,刷一下BIOS,如果还不行那就可能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服了 楼主 这样的 板子 维修也能 要到100块钱 厉害 !!都不如 给他换块板子了,,,,我们这 就换块板子 也用不上100

网友:
还修什么呀,去同行那里看下,有没有相同的板子,呵呵,先换给客户先,做生意讲究路子

网友:
哈哈~~~南桥坏了,恭喜你啦!

网友:
还是SIS964的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