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T500 GM45+ATI显卡+IEM南桥 LOGO 死机

楼主(2011-03-14):
LENOVO  T500   GM45+ATI显卡+IEM南桥  LOGO 死机

1, 将光驱,硬盘,无线网卡等一些外设都一一排除了,还是一样。
2, 拆机,刷BIOS,这款BIOS是16只脚的,同8只脚的BIOS定义一样,没有座子,但接8根线出来就可以刷了,刷完BIOS后还是挡LOGO.
3,     拆除网卡,声卡,PCI卡等芯片,这些芯片都一一排除后现象还是一样。
4,   换南桥,没有想到换了后还是一样呀!(此板灌了黑胶,上次有朋友想看我的隔热图片,这里我就顺便上传2张,其实也就多贴几层高温胶而已)。

5,  这下可没有什么思路了,平常LOGO死机一般换南桥后都会好的。没办法了,只能是量一量南桥的那些工作条件,突然发现有一个USB接口的一根信号线已经对地了,一看USB里面已经垮PIN 了,这人USB口被插坏了。
就用镊子挑起短路的那PIN,量一下对地阻值正常了。
6,  接屏正常了,THINKPAD  一闪而过。

   呵呵!原来就一个USB接口坏了而引起LOGO死机!!!

网友:
再补多一张BGA取南桥时背面的隔热图

网友:
前几天还遇到一个

网友:
恩,ibmusb导致挡logo的也遇到过,仔细点就好了

网友:
俺现在拿到机子,
第一个先看usb,电源口,开关等
习惯了

网友:
隔热胶带贴了多少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十几层了!

网友:
还是细心的人赚钱快!

网友:
技术高呀,走错路了也没事。

网友:
修到过u口坏引起的掉电,连机器都没拆,用个镊子把数据线掰正就交差了。

网友:
哈哈, 还是心不细咧,心细肯定就发现了, 花了不少功夫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IBM  我也遇到过一次USB接口坏掉,在LOGO那里死掉。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机器了,不知道怎么弄成这个样子,还真少见

网友:
技术高呀

网友:
一个USB口折腾这么久,牛逼!

网友:
LZ检查主板不够细心吖!简单问题让你绕这么多弯!

网友:
原来是USB的线短路了呀。不过我还是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C:

直接把南桥换个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我修过一个R400的,和你说的问题一样,也是那么解决的。

网友:
先要看板子有没有损坏的地方啊,

网友:
这个板子还能要吗  除了北桥 显卡你没拆 其他的差不多都.........

网友:
不过确实张经验了

网友:
细心加细心呀

网友:
在动南桥之前首先就要查看USB,及其供电呀,思路!

网友:
经验和教训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

网友:
要是我也会这样的,以后一定要小心啊!

网友:
大哥   技术好啊

网友:
我修过台机板子,是这个样子,但不是卡LOGO,直接不亮
另外一个本子,提示USB供电太大,是USB线碰到USB接口的外壳了

网友:
USB有四条线的嘛,电源线对地,数据对地,那结果肯定也就不一样啦

网友:
哈哈,这应该要问下客户怎么坏的就有点门路了。

网友:
呵呵,记得曾经我小弟也遇到过,不过那时这家伙  搞那个南桥来了 最后我发现了USB口接触不好

网友:
技术再高心不细也高不哪去。。。。

网友(2024-09-17):
LENOVO T500

42x7373_cor5int_siv.CST

THINKPAD T500 W500 .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