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电脑黑屏现象.....急救

楼主(2011-03-15):
我这有一台ThinkCentre.
型号:8705
开机时,CPU风扇在转.CPU,内存,复位电压都正常.就是显示器不显示.电脑关上再启动一下就好了.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查下BIOS,不行就刷个试试.

网友:
主板型号是-i946f
谁有BIOS程序,发一个.谢谢

网友:
主板型号是L-I946F

网友:
刷完BIOS后,黑屏现象解决了。不过,每次通上电后,电脑自动运行10秒后停下来。才能按开关键启动。怎么能取消“通电自动运行10秒”这个过程?

网友:
换8705的I/O,

网友:
主板上的I/O是IT8718F-S
能和8705代换吗?????

网友:
这两个芯片的引脚定义都不一样

网友:
晕死,原先的问题又出现了

网友:
这款机型的板子电容鼓包的特别多,特别是蓝色的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