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问个问题,AD1981B可以用AD1981HD替换吗

楼主(2011-03-15):
如题,客户机器现在出声音但是不清晰,有杂音,想找个芯片替换找了半天就找到个AD1981HD,问问各位大侠通用不,本本是IBM T42,谢谢啦,在线等。

网友:
可以。我换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认为IBM T42有杂音干扰是声卡芯片的问题吗

网友:
二楼请注意你的回复。这两个声卡连总线都不一样,你还换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无语了,因为怀疑不敢确定才来论坛问的,唉,感觉和AD1981,1982,1985之类的应该一样吧,怎么办啊,急啊

网友:
啦叭有没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喇叭的问题,外接也是一样,怎么说呢,就是人吃着东西在唱歌一样,呵呵,感觉怪怪的就是不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先确定软件有没问题,再看看硬件。更新一下声卡驱动看看或者重装系统

网友:
好像不可以把

网友:
现在找到一片AD1981A换上后更新了一下声卡驱动,感觉好点,还是怪怪的,可能成心病了,等客户来了再说吧,谢谢大家了,我也感觉和1981HD不通用,

网友:
你量过声卡的工作条件没有 比如说供电 什么的  我修过你这情况就是因为声卡供电电压偏低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也不给个正确答案 看了这个帖子更糊涂了

网友:
一个是高清总线,一个AC97总线,不可能吧。

网友:
hehe ,xue xi le

网友:
可以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