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识别的问题,维修新手求助!

楼主(2011-03-15):
开关电源坏了,拆解后发现几个元件好像有问题,

第一个从标识看是33欧 2W的,测量断路,可以用普通电阻替换吗?

第二个是否是贴片整流桥堆?标识是Z658,网上没查到,不知可以用啥替换?

第三个是电容吗?,标识V431U,网上没查到。

谢谢!

网友:
电阻可用同阻值的代替,

网友:
431电容有很多,找一个换上就行

网友:
黑色的一般为热敏电阻

网友:
电容是9V,431微法,电阻还用同等大小的替换,数值大小一样,外观大小一样(功率差不多),整流桥当然还换桥了,有卖的,买个整流桥换上就行

网友:
电阻用等瓦等阻值的换,整流堆直接有卖的,另一个如果是并在220的就是压敏电阻吧。不然就是热敏电阻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高手相助,我已购买了相关配件,等修好再跟各位汇报,多谢!

网友:
这些元件一般都有代用

网友:
汇报下维修结果:

更换了431压敏电阻。桥堆按网上的方法测试了一下,应该没坏。33欧2W的电阻也换了。

原来无电压输出,现在已有电压输出了,应该是稳定的12V输出的,但是测试输出电压,2V,4V,6V电压不断有规律的循环跳动,一直停不下来,不知是哪里还有问题?

肯请各位大师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
咱也是学习中  路过!!

网友:
故障点没有找准吧。再测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