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5):
机器不触发, 去掉小店吃可以自动上电进系统正常。 这机器没有休眠开关, 主板开关接口处3.3V有跳........... 有遇到过的没 求助啊
自动上电

网友:
我前两天也接了台这样的机器。看不了机。他说是进水的。我拆卡机器一下是IO腐蚀了 ,用洗版水一刷他就好了、真无语!

网友:
捡到钱包了

网友:
遇见过一样症状的,当时开关有电压,3 5V也有,就是不触发,换休眠按钮好了

网友:
怎么没高手进来 看看呀,这个问题应该不会很难处理吧,,IO,南桥,cmos
天真无邪
IO.南桥,CMOS都没问题 机器自动上电可以进系统正常使用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我就直接拆了休眠键就好咯

网友:
华硕的机器确实挺难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