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325不显示诊断卡跑BF

楼主(2011-03-15):
今天收到一台老机器 NX6325 AMD的 ATI 不显示 诊断卡跑BF 电流1.4左右 这种老机器 我还没见过 第一次修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小弟 其中我压了北桥 还是原现象 CPU 也换过
cpu

网友:
这种机器我遇见的都是CPU坏的多

网友:
是CPU坏的多

网友:
你的把前面包的代码,都写出来比较好分析

网友:
要看前面的码

网友:
应该是cpu坏了

网友:
今天遇到个,加焊南桥好了

网友:
先测工作条件!而不是先提问。

网友:
谢谢大家,诊断卡跑到d1那停一下 然后是d2 d3 bf应该是内存那有问题 量了电压都差不多出来了

网友:
我的这台也是呀

网友:
好了吧,用原装电源就好了,我的这个就是呀

网友:
如是好了就13085286461下呀,期

网友:
我刚也遇到一台, 现象和你一样。但装单核的CPU可以亮机,进系统很慢,CPU占用率100%,但为什么用双核就不行呢?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