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品 Zippy HP2-6460P-460W 原理图求助

楼主(2011-03-15):
谁有服务器电源“金品 Zippy HP2-6460P-460W ”的原理图,该电源用的电路板为双层电路板,只有两个变压器,一个主变压器,一个辅助电源变压器,没有找到驱动变压器,还有很多贴片元件,网上搜不到图纸,请有修过的师傅提供图纸。

网友:
是什么问题?我秀过他的500W的服务器电源,一个配件都不用换就搞好了。。。。

网友:
增加几个图片,看有那个师傅修过此电源

回复 网友A:

最初的问题是保险管炸黑,检测了300V这段线路没有问题,5V待机电源有了,短接绿线电源不启动,测试12V有0。5V左右的变化,其他电压没有动静,因为这个电源没有驱动变压器还不知道原理是不是同普通的PC的电源是不是一样,暂无从下手

网友:
原来保险烧黑了,坏了什么地方了吗?换了什么东西?

网友:
有的服务器电源要装在机器上才会触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保险管烧黑的时候,只发现辅助电源变压器引脚下方的铁皮有打火的痕迹,但变压器没有坏,重新更换保险管后,待机电压就正常了,就是不触发,上主板也不触发。这个电源板没有驱动变压器,多了2个光籍,还有好几个芯片,不知道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
管他怎么变,原理都是类似的,通过光耦控制的,高压这边应该有个PWM电源管理芯片控制它,怕就怕被雷击的,可能芯片坏了找不到换的,我修我那个510W的,什么都没换,拆了见什么都没坏,就请下灰尘,不行,后来用天那水洗了下低压这边的控制IC和一些贴片电阻电容,吹干,上电就一切OK了。。。。

网友:
应该用示波器测量低压这边的控制IC有没工作,有没发出控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