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Force-GT220 TC1024 128bit DDR3 花的一点看不清,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1-03-15):
如题,从来没修过这样的,不知怎么办?

网友:
就是这样的卡用什么软件测试

网友:
先找一个MATS测一下现存颗粒

网友:
一般花到什么也看不清的地步。。首先你要看看你的显存是不是短路如果不短路上电看看显存供电是不是太低。。最后刷刷bios。。要是都没有变化。。那么就直接BGA去

网友:
花得太厉害的话直接去做BGA吧!再考虑显存的问题比较好点

网友:
看看显存供电正常不

网友:
先看下 显存供电 ,供电正常 盲测 mats 如果发现大规模报错,做GPU把

网友:
供电正常 先BGA烤啦

网友:
查显存供电,刷BIOS